X,Y轴都正常, 就是Z 轴不动,我用的是青岛雷顿的

楼主(2009-12-05):
我用的是青岛雷顿的,  最近半个月有3次了,  X,Y轴都正常,  就是Z 轴不动(用手可以推的动,估计是Z轴气压有问题),  过一会儿又可以动了.

请各位老大帮我分析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接触不良哦

网友:
估计是气的问题,或者接触不良都有可能,最好不要自己动,找你们的供应商吧。

网友:
1、检查气压是否正确
2、通过软件拨号自检(test  Hyper Terminal),看看软件自检结果是什么。
3、重复分段检查,看看Z轴向是否是在特定的位置急停不动。
4、一般会是  A、传输电缆某段接触不良;B、读数头故障;C、光学尺划伤或异物堵塞
#重点看看第2点中软件的自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