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中捷50摇背钻大背锁不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05):
请问老式中捷50摇背钻大背锁不紧是什么原因   ?

谢谢!

网友:
打我电话,我告诉你13958101400

网友:
将立柱上端锁紧螺母上的4个小罗钉松开,在摇臂松开的情况下旋紧调整螺母一定角度,感觉摇臂转动稍紧的时候,稍微回松一下,将小螺母锁紧。

网友(2010-04-07):
将最上面液压泵加液压油

网友:
液压有问题,或者调整立柱的蝶簧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