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钢材最耐磨同时朔性变形小?

楼主(2009-12-05):
我想知道  什么钢材最耐磨同时朔性变形小?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了!

网友:
你要做什么用的,我就是卖钢材的,
一般估计Cr12热处理满足你的要求了吧。

冷作的话考虑Cr12MoV
热作的话考虑H13

网友(2010-01-15):
查看一下标准呀

网友:
期待各位高手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