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不锈铁吗? 如何解释

楼主(2009-12-05):
有听到客户说416是不锈铁,可是我们的材料技术员是不锈铁之说是乱说的
请论坛的大侠解答:到底有没有不锈铁,哪些算是不锈铁,它与不锈钢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不带磁,会生锈。

网友:
这个称呼是否规范不知
但是确实存在不锈铁之说,比如SUS430

楼主:
超级版主,谢谢你指点。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就是规范性的文件。谢谢 3# 深南大道

网友:
所谓“不锈铁”,就是将回收的废铁、铅、钢等经二次回炉加工,通过脱“滋”处理而成,传统的检测方法是用吸铁石,而此品用传统方法是无法辨别的,自然是瞒天过海,蒙住了众多的工程选材,因此堂百皇之地进入了一个又一个装饰工地,登上了一幅又一幅豪华幕墙。此名称是自《焦点访谈》曝光后诞生的,并且占据着大约65%的市场份额,而真正的国标SUS304不锈钢产品因价格较高而没有市场。

网友:
互动百科上的解释
不锈铁-不锈铁与不锈钢区别

不锈铁不锈铁与不锈钢相比主要是在于是否含镍!不锈铁一般是指日本的SUS430,国内为1Cr17,主要化学成分为:C:<0.12,Si:<0.75,Mn<100,P:<0.035,S<0.030,Ni:<0.60,Cr:16.00-18.00为铁素体不锈钢。
不锈铁是含铬而不含镍的,也成为Cr不锈钢,就有一定的防腐蚀能力!不锈铁不是俗语,通俗认为具有铁磁性的不锈钢,我认为主要指1Cr17(铁素体)系列、1Cr13(马氏体)系列,而Fe以奥氏体形式存在时不具铁磁性。文中以Ni/Cr区分容易误会,虽然它们导致了Fe的同素异构。但Fe、Ni为铁磁,Cr为顺磁性。高性能软磁材料1J系列很多是Ni基。

而不锈钢是既含铬又含镍的,由于镍属于较稳定元素,那么它的抗腐蚀能力自然要比不锈铁强很多!
由于镍的价格较贵,所以从成本上不锈钢要高于不锈铁,再加上抗腐蚀能力的差异,不锈钢价格比不锈铁高出1/4~1/3 (仅供参考)
辨别: 由于镍是抗磁性元素,一般比较简单的分辨方法是看是否具有较强的磁性,即用磁铁来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