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一接上步进电机通电就烧保险!

楼主(2009-12-06):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一接上步进电机通电就烧保险,  保险是5A,250V的,   不接步进电机就没事, 是怎么回事呀?

驱动器是成都广泰的GTHB3-1,小型的经济型数控机床使用的。

请大家帮帮忙看怎么才能修好,  急用!!!

谢谢!

网友:
yt6822632 网友好!
.
情况:
1、可能是外部控制器上一电就给出了一个长时间的静态刹车号,使驱动器的功率管一直处于刹车状态。你可以将“外部控制器”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信号线断开,再通电试试看,还烧保险不。
如果,还烧保险,说明驱动器中的功率管击穿损坏了。
.
2、用万用表量一下步进电机的线间电阻值,此应该是一个几欧姆的小阻值,如果为零,则是电机短路。
.
syw  091207---04.50

楼主:
2# syw开门造车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所说的功率管是不是黑色的长方体中间还有一个孔,再一端还有三个腿用来焊接的,那个好象是场效应管一共有六个,我的驱动器就是因为电机线短路坏的,那几个场效应管我在市面上能否买到,我们的那驱动器早以停产了,售后那也修补了

网友:
yt6822632 网友好!
.
很不幸,你将功率管烧坏了。就你现有的知识,你不会修理。给出如下建议:
1、利用网络,学习测量功率管的知识。
2、找电子技术方面的人士来处理。.
3、买六个功率管换上。
.
syw  091211---00.48

楼主:
4# syw开门造车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