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一种新工艺切削制造六角棒,请教各位

楼主(2009-12-06):
六角棒(这里所说的是长的原材料棒子,不是只有螺栓那样短的长度),听朋友说现在有种设备用圆棒作为毛料直接切削出六角棒。
我听了觉得不太可能,难道这是利用无心车床那样的原理,毛料轴向给进,多把刀具旋转切削,但是那玩意怎么车出非圆形的断面了?

         大家觉得有可能么?除了拉拔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没听说过,也想不到

网友:
是近似六角形,不过并不实用,车刀很容易崩掉

楼主:
是近似六角形,不过并不实用,车刀很容易崩掉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知道是哪种机床吗,哪里有生产的?

网友B:
看机械设计手册  上面有

可以自己改装就是了 。

网友B:
你加我QQ吧  我有那种机器的视频

那玩意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

内六方孔都可以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六角钻我看到视频了,不过不是太清楚,你要是有就上传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就是用旋转刀盘,在车床上(应该叫车削中心)差补车削出来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189&extra=&page=1
详细的见这个贴子,里面讨论的很详细了...有原理,有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的,看这就可以了

网友:
一把刀旋转不是照样可以加工啊,麻烦一点而已。想简单的话6把刀,不过结构又复杂了

楼主:
就是用旋转刀盘,在车床上(应该叫车削中心)差补车削出来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189&extra=&page=1
详细的见这个贴子,里面讨论的很详细了...有原理,有视频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原理我知道,但是我说的意思不仅是车六角这么简单!
我是说如果一根圆棒假如几米甚至几十米长(依照无心车床的原理)一次性进给车出外六角,而不是只有外六角螺帽那么短短的几厘米长度。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觉得我说的是否有可能?

网友:
我这边有一种多边铣角机,可以加工2/4/68/12/16面形

楼主:
我这边有一种多边铣角机,可以加工2/4/68/12/16面形
引用 网友F:

多边铣角机只是用来加工多边形的零件,不知道这种原理是否可以运用到无心车床上来车削若干米长的圆棒!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原理我知道,但是我说的意思不仅是车六角这么简单!
我是说如果一根圆棒假如几米甚至几十米长(依照无心车床的原理)一次性进给车出外六角,而不是只有外六角螺帽那么短短的几厘米长度。不知道各位 ...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的,在走心车削中心(纵切车削中心)上完成外六方长棒车削。
但是没有试验过。可以买一套多边形车削的刀盘装到走心车上,当然了系统中也要相应的有切削程序,比较复杂。。。

网友: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工艺了,早就有了,叫切角机

网友:
参照仪表铣 4方 6方 8方都能搞定 6方好像用3把刀。

网友:
不知道刀具的使用寿命如何?

网友:
与铣削一样了,只不过是在车床上加的铣头罢了

网友:
与铣削一样了,只不过是在车床上加的铣头罢了
引用 网友H:

听上去也不是很高科技哈

网友(2010-02-10):
要用车削中心加工,机床数控的,分度定位,刀架有动力刀座。

网友I(2018-06-06):
引用 网友B:
看机械设计手册  上面有

可以自己改装就是了 。

你会改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加我QQ吧  我有那种机器的视频

那玩意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

你QQ多少,我加你

网友:
为毛是车削,铣削不行吗

网友:
专门的车六方机床,有买的,还可以车扁,四方,八方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会改装吗

略知

网友:
6,70年代当六角件的量大时,就安排这种飞铣加工,效率高

网友(2019-01-31):
引用 网友I:
你会改装吗

在吗?我是在网上搜到你查有关六角棒工艺的信息的,不知道你现在有找到新的办法吗?我自己就是生产六角棒的,目前还是用冷拔的工艺在生产。

网友:
叫车扁机,网上信息比较多,用它加工六方四方等的好处,1、效率高;2,与其他回转轮廓面同心度高,3、普通的车扁设备价格比较低,江浙地区机加工厂该类设备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