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机正转过载,那电机就马上要反转,请问如何实现?

楼主(2009-12-06):
如果电机正转过载,那电机就马上要反转,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可以的

控制电流  电流到了就反转  有用过的

网友:
通过热继电器控制电机停止正转,将热继电器常开触点接入反转控制电路,实现反转.
可通过接触器组合,设计得到符合各种应用的电路.
如使用PLC就更方便了。

网友:
3楼的方法较实用,但精度较低.楼主还可采用电接点电流表或数字(带设定 触点)的电流表控制接触器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
电机过载,串电流互感器 。。。

楼主:
我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最好是有现成的模块,体积小 而且可靠,感觉继电器不是很可靠 而且体积也偏大了。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选用的是步进电机是不是更容易控制,我对电气不怎么熟悉,希望有高手指点

楼主:
电机过载,串电流互感器 。。。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东西好用吗?怎么用?之前没有用过,呵呵

网友:
有点弄不懂你要达到的目的了,是要保护电机,还是要实现一到过载电流就反转的游戏。精确地考虑是需要控制电流的,甚至数字化,但它的实用价值在哪里呢? 6# jzxue

楼主:
有点弄不懂你要达到的目的了,是要保护电机,还是要实现一到过载电流就反转的游戏。精确地考虑是需要控制电流的,甚至数字化,但它的实用价值在哪里呢? 6# jzxue
引用 网友B:

就像电梯门一样的一个装置,

网友:
可以使用带辅助触点的热继电器,设定好过载电流和时间,让辅助触点串入电机的控制回路。这样应该很容易实现。如果你的电机是使用软启动器来启动的,直接使用软启动器也可以实现电机过载反转。

网友:
电梯门类的用途与电机过流有点区别,若等到过流,人怕是要夹死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受力(扭矩),通过传感器来控制?

网友:
电接点电流表这个提议就很好,直观,好做,相当容易。

网友(2010-01-18):
那样做的话就有点为难了

网友:
有简单的也有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