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双龙机床,12w, 能不能买?

楼主(2009-12-06):
请问;大侠们,这一台机床12w,能不能买呢?

网友:
买机床,楼主可以多比较一下,很难说能或不能

网友:
楼主应该找几台相似的机床,做一下横向对比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参数,精度,有何附件,防护如何,控制系统是什么配置,不同品牌、信誉、服务及质量保证有所浮动,这才能谈价格。

楼主:
楼上大侠;
5 c2 N) d1 y9 L4 J: h车床型号是c630加长的,别人是去年买的,今年想卖给我,就是六安双龙机床怎么样呢?因为我没有用过呀!请教了!!!!!!

楼主:
对不起忘记说了,车床的最大加工长度是5.5m,加工直径800mm,拖板上加工直径是550mm,其他的我就不知道啦,因为没有去看车床

网友:
花那么多钱,要自己好好比较,销售说的,都是自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