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百分表在读数时,为什么逆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楼主(2009-12-06):
内径百分表在读数时,为什么逆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网友:
因为是在测量孔类尺寸,压缩内径表的测头,表针顺时针转是压缩百分表量杆,

网友:
楼上所的是对的   外径顺时针为正 内径顺时针为负

网友:
哈哈,你在使用过程中可以试试,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楼上所的是对的   外径顺时针为正 内径顺时针为负% ?6 v8 U5 E8 ?) w! \
引用 网友A:
读数的最小值才是孔的实际尺寸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2010-12-12):
我正在研究内径百分表也,谢谢!

网友(2011-08-26):
拆开看一下它的内部传动结构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百分表测头受压向上时,说明孔的尺寸在缩小,反之测头向下时,说明孔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