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铆钉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09-12-06):
各位好~.小弟平时接触较多的螺钉和螺栓的连接,铆钉没有用到过,所以好奇想问一下,它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的?请知道的师傅说说啊,3Q!

网友(2011-11-18):
需要铆接,固定不拆缷的地方.

网友:
风机的叶轮上面有的用铆钉    其他的我都没有见过了

网友:
1.活动铆接。结合件可以相互转动。不是刚性连接。   如:剪刀,钳子。
2.固定铆接。结合件不能相互活动。这是刚性连接。   如:角尺、三环锁上的铭牌、桥梁建筑。
3.密缝铆接。铆缝严密,不漏气体、液体。这是刚性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