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的中捷50摇背钻立柱的锁紧装置是怎样的结构?

楼主(2009-12-06):
哪位师傅知道
82年的中捷50摇背钻立柱的锁紧装置是怎样的结构,有知道的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
3050?应该都一样的。和哪一年生产的没关系。都是靠上面的菱形块变位,推动其它部件使锥面咬合来锁紧的。这个说明书我在论坛发过了。

网友:
不是的,他的这个是老式的,不一样,新式的锁紧在上面,老式的在下边转盘处。不过问这个问题好像太笼统了,不知道你到底要问的是什么问题。是锁不住了吗?

网友:
说清楚点是靠啥方式夹紧的

网友:
应该是Z50了,修过。立柱上边有一台立柱加紧电机。和一个小油泵和油缸的组合体,通过光杠将动力传到立柱下方的加紧装置,下边的加紧装置为带斜坡的几个斜铁。通过齿条和光杠相连,光杠转动时带动斜铁使立柱上升或下降。上升时松开立柱,下降时立柱锁死。电机的开启由主轴箱后边的微动开关控制(主轴箱锁紧为手动,与立柱连锁),电机的停止由加紧或松开限位开关控制(位于立柱上方壳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