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速度速度怎么算?

楼主(2009-12-06):
小弟有一事请教

伺服电机的速度是有伺服控制器来控制,那他的速度怎么算啊,比如说一个100KHZ的控制器,他的含义是什么啊,是不是他一秒钟发100K的脉冲啊,期待各位大侠给与详细的解释,谢谢!

网友:
wujie318 网友好!
.
100KHZ的控制器,含义是该控制器所发脉冲频率的最高极限值。
范围是0~~100KHZ连续可调。
.
此极限值班远远大于伺服电机的响应频率。
.
syw  091207---05.38

网友:
是这样的,俺对伺服电机研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伺服电机的转速和频率没什么关系。和变频器控制转速的原理不同。变频器控制中的频率是转速的因,电压和转速是果。伺服控制中的电压是转速的因,频率和转速是果。步进控制又是另一会事。
至于控制器给出的脉冲频率,那是说接收编码器脉冲的指标。

网友:
具体要看伺服电机的绕组分布。步进电机的转速就是和频率息息相关的,直接地说,是和脉冲当量相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可问题还是没解决,能不能讲的详细点,我是搞机械的,不太清楚,想弄懂下,最好给个实例,要我参考下,具体是怎么算的,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速度是怎么设定出来的。比如说松下MINS A4系列的电机,通过调整PR48,PR49,PR4A,PR4B,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是通过什么计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