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好加工啊,谢谢

楼主(2009-12-06):
这个怎么好加工啊,谢谢

网友:
是什么材料?零件图好像不全。

网友:
两个图不一样?

网友:
大批量加工:外螺纹搓;内螺纹图纸要求不全,单纯螺纹只能挨个攻丝了,如果设备条件和图纸要求允许的话用加工中心,可以一次装夹,加工多件。

网友:
按楼主图面,应该是加工外径以及两个内螺纹,车削一个工序搞定了

网友:
看图而言,先钻M6底孔,然后把M14内螺纹加工完,最后调头找正车M6内螺纹或者钳工攻丝。

楼主:
谢谢! 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