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不锈钢零件在加工过程中的变形量?

楼主(2009-12-07):
我们在加工一不锈钢薄壁桶形零件的内腔时,发现变形达到10mm,请问哪位高手能解决此类问题,能否给出个由切削力造成的车削变形的计算方法,零件的简图请见附件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经验问题了,而别别人的经验不会轻易告诉你,毕竟比人付出代价了!!

网友:
多半是由夹紧变形造成的,一般根据经验只能大概判断,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你这么大尺寸的薄壁件10mm算正常,一般知道肯定要变形的,先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采用工装工装夹具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回复,其实毛坯来了后不规则,加工时,边车削,边变形,直径大的地方一直车不到,直径小的地方总能车到,而且直径小的部位壁厚已经很薄,我还是想明白一是如何解决,另外如何去计算加工中会产生的变形量,因为我们在跟毛坯供应商之间想确定如何解决毛坯的供货状态,但是供应商不认为毛坯有问题。

网友:
那你每车一次就改变装夹位置,夹厚壁处车不就行了嘛

楼主:
1200高,我得设计多高的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