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这样的测量设备,转动角度测量!

楼主(2009-12-07):
变速箱上有输入轴和输出轴,需要测量的是:输入轴转动一个角度,相应的输出轴也会转动一个角度,需要测量两个转动角度的精确数值,公差为1' ,有没有这样的检测设备,那位大侠知道,敬请指教!

网友:
好像现在车厂的CMM都可以做的到,但是需要看实际工件的机构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M测量轴转动角度?!?!?!

网友:
转动多少圈还是转动一定角度还是很小范围内?转动多少圈总误差还是多少圈内任意某一段?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器

感觉做个检具比较好,要不找个人做个非标机械算了

使用圆形光栅
设计成两个开始位置都固定在0角度,移动后测量不同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请教了多为专家,有个叫传动链检测仪的,但是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信息。圆光珊那个觉得应该可行,客户现在用平行光管!有没有可能的方案,可以合作搞!

网友:
变速箱内齿轮齿轮为间隙配合,如何可以达到输入输出转动角度的精确为1' ?

楼主:
测量的精度了,类似于减速器。主要是要求测量精度能否满足1'!

网友:
我可没设计制造设备的经验。要不你拉着高手分区里面的那些人研究下,这个应该还是很有钱途的

网上查了下,国家齿轮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郑州,搞不好他们可以测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东西之一:
TOSIMO-J25捷克精密磁分度仪
GD-18惯性回转不均匀性检测仪,
可对机床传动链齿轮、蜗轮传动副动态传动精度进行测试

楼主:
TOSIMO-J25捷克精密磁分度仪
GD-18惯性回转不均匀性检测仪,
可对机床传动链齿轮、蜗轮传动副动态传动精度进行测试

查不到具体的东西?!有没有详细资料!

网友:
暂时我也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