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6L不锈钢气体保护焊用什么气体?

楼主(2009-12-07):
现在我们公司需要用4毫米厚的316L不锈钢板焊接一个水槽。焊机用的是气体保护焊机,气体是25% 二氧化碳加75%氩气的混合气,但是我们的外国专家说气体不对,又不说正确的气体应该是什么。
现向大家请教,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气体进行保护?具体比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把那外国专家找上来说话,你多少钱雇的?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焊接 00Cr17Ni14Mo2, 不知道你是焊条手氩弧还是焊丝氩弧焊,你应当先说明白了,
采用混合气体保护CO2/氩弧焊由于CO2气体的强烈氧化性,使合金元素烧损严重,另外就是增碳问题,特别是对于超低碳的,老外这点说的对。
在实际生产中一般是采用氩气保护时通常添加一定量的氮气以确保焊接质量,但比例问题比较复杂,和结构、韧性都有关系,问题复杂,这里无法展开探讨。

网友(点评):
蛤蟆大侠那时候是教学生的中学老师,现在8爷是带研究生的大学教授啦

网友:
哎,被老外拿着是挺难受的,兄弟在北京吗?提供下尺寸,我这真空室要能放下就拿到我这来用电子束焊吧。

网友:
鬼魅大虾太高了,
他那东西用不起你的设备,最多是药芯/氩弧,但基本问题他说不清楚,
你那东西,也许只有我能用,

网友(点评):
心疼小辈儿啊呵呵,睹昔日长者风范,见当年济世情怀!

网友:
过侠如果要焊东西,肯定简单不了,多半只能上外国货,楼主兄弟的材料很简单,也不厚,用德国枪不上算,价码低不了。
但要是小件,我那半立米的真空室能放下,一两件的话象征性收点成本就好了,毕竟是自己做的机器。不过夹具我不管,嘿嘿。社区的兄弟,帮忙,是个意思。
主要是听见鬼佬拿技术压人,很是生气。既然不肯说保护气体的配方,那就真空里焊,不要那破气体了。
我那德国宝贝,现在活基本排满,因为国内应该仅此一台,三轴联动,几个军工厂有,但是不做民品,做也是天价。

网友:
三轴联动,电机在外面还是在真空室里?

网友:
三轴联动,电机在外面还是在真空室里?
引用 网友A:

里面,大真空室,平开门全出台形式,没法放里面。

一般电机不建议放里面,某个真空度状态下处理不好会有辉光放电,焊接时还会有金属蒸气污染,射线会导致各部件老化迅速,完全是无奈之举。

网友:
所以对电机要特殊处理或者用低压电机,据说安川的好使。

网友:
电机用的西门子,您说得对,我们做过实验,在某个电压以下就可保证。

网友:
用氩弧焊焊接能够保证焊缝质量。

楼主:
找到资料了

网友:
你们没有搞明白,从气体配比可以看出,他们公司用的可能是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网友(2010-03-12):
2楼说的对。。

网友:
手工氩弧焊就应该没有问题,再加上外加氬气。就好了!

网友:
316L属于低碳奥氏体不锈钢,比较容易焊接。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氧化和污染的问题。所以不建议在保护气体中添加过多的二氧化碳或者氧气。常见的应该是MIG吧,一般的要求纯Ar就ok,有要求的可以采用Ar+He的混合气体。比例多少需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2015-10-26):
谢谢楼主,过来学习一下。0 f6 ^! c) I( C( B9 N

网友:
看不出有啥特殊要求啊,整得好像有核心东西似的,316L这么好焊的材料,氩气呗,一般99.9%以上纯度,实在不放心提前做个抗裂试验、焊接工艺评定啥的。

网友:
En15085要求用标气焊结

网友:
都是高人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