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的维护方法与措施

楼主(2009-12-07):
大家有什么经验和心得都说出来,讨论一下,有相关资料的话也共享一下

楼主:
大家路过也踩一踩,帮忙提提人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压系统的日常保养主要是:1,检查过滤器的状况,没个一段时间就要更换滤芯或清洗其中的尘垢
                                   2,检查各管路接口是否有漏油,油管是够有破裂,导致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