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M紧急停止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7):
各位

小弟操作的CMM机台(海克斯康)这两天老是在Y轴的同一个地方经常性的发生紧急停止现象(其余两个轴向均活动自如),经过软件自检报告如下,软件判断为Y轴向的光缆接触不良。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自己平时该怎么维护呢?

谢谢了!

楼主:
帖子要沉了。。。

网友:
Y轴同一个地方的话,说明机器没啥大问题
估计y轴那个地方光栅尺脏了,机器移动到这个位置后读不到数字,所以就报警了

有胆量的话拆开外壳清洁下
或者找供应商吧

附:你对雷顿的三坐标分析的挺好,为啥自己的机器就不会分析了那?不会是自己大概知道,但心里没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心里没底,只是那机台太贵了,我分析给领导听了,他们不让我动啊!
所有的问题我都已经排查过了,不是光学尺的问题,因为X轴在0位时,Y轴从头动到位都没有问题,但是X轴移到正向3分之2以后的地方,再移动Y轴到特定的地点就会急停。
所以我的判断是Y轴控制电缆接触不良,顺便把问题拿出来晒晒,看看各位同学有没有其他的高见

网友:
不一定对吧,如果Y轴控制电缆接触不良,为什么X轴在0位时,Y轴从头动到位都没有问题

找供应商吧

网友:
上午发了消息出门了

回来补充点
X轴在0位时,z轴重量压在一边。X轴移到正向3分之2以后的地方,z轴重量压在另一边
可能是机械或者气垫问题,当重量压在一边后,y轴行进到一定阶段刚好达到临界位置就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