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齿轮的疑问---请教

楼主(2009-12-07):
我想知道斜齿轮是在端面是渐开线还是法面是渐开线?斜齿轮是不是齿宽较小时看不出螺旋的?那位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
螺旋齿轮的法面齿形是渐开线。看不出螺旋的齿轮可以测量一下其有无螺旋角。

网友(2010-02-02):
端面也是渐开线; 无论宽窄,斜齿都能看出来。

网友:
端面法面都是渐开线,除非螺旋角特别小,要不齿宽大小都能看出是不是斜齿

楼主(2012-01-08):
法面的左右曲线是一样的渐开线,端面的是吗?端面是法面按什么的投影?

网友:
断面肯定是渐开线,法面?在螺旋面上面如何定义法面? 如果用一个平面进行剖切,齿面与切面的截交线应该很复杂,不会是简单的渐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