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中心锪孔刀具

楼主(2009-12-07):
在材料为40Cr的毛坯面上锪一个直径为30mm的孔,深2mm,我现在用的是瓦尔特的F2237的一把铣刀,转速是1400r每分钟,进给是112,可是刀片特别费,一个刀片也就干20个活就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加工中心上锪孔的?传授点经验。谢谢

网友:
有刀具图片吗?刀片型号呢?

网友:
建议先钻孔,后锪平面。

网友:
毛坯的拔模斜度多大呢?

网友:
直接下刀对刀具机床的损害都比较大了,建议楼用小一点的铣刀螺旋下刀,深度只有2mm钻孔意义不大

网友:
直接下刀容易震刀,刀片寿命会很差;
最好是使用中心销加压板式的锁紧结构,刀片上面在加一个压块(又称断屑器),这种结构可有效改善震动,大幅度提高刀具寿命;
我自己试过的,没有装压块之前,刀片寿命是90件,装了之后,寿命提高到1400件!
如果不能换刀,用直径小点的刀螺旋进刀也行。

楼主:
中心销加压板式的锁紧结构,刀片上面在加一个压块(又称断屑器),这种结钩是什么意思?麻烦版主在介绍一下。。。。。

楼主:
现在我就是先钻在鍃,刀片还是不行。。。。。毛皮面基本是平的

楼主:
刀片上面在加一个压块(又称断屑器),刀片上面怎么加呀?麻烦介绍详细点

网友:
直接用铣刀就行了,舍弃式的刃口较钝,对如此浅的孔不是很适用

网友:
有专门的锪孔钻

网友:
带导柱的锪孔刀具

网友:
我们一般用整体式的铣刀。14、0的。

网友:
U钻你们有吧。用U钻打。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U钻你们有吧。用U钻打。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引用 网友A:

U钻 的凸台都快有2mm了。
我是用日系的螺纹孔平面铣刀。

网友:
日本京瓷有30的锪孔刀具,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忽孔就是为了好放螺帽的话。用U钻打的话也可以。呵呵。当然,我是菜鸟。

网友:
斑竹能详细介绍下断屑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车刀的复合夹紧差不多,一般在圆角铣刀上较常见。

网友(2012-06-27):
是你的刀片材质不行吧 QQ460030198
可转位的,焊接的锪孔钻 我都做

网友(2012-11-15):
来锪2下

网友:
2MM深没必要钻的,有这样的钻铣刀,见附图,是一个中心刀片和一个外圆圆刀片结合,类似于U钻,但加工出的也底是平的,一般钻深不超过容屑槽的一半就没问题,可以一刀插到底的,

网友:
螺旋下刀是个好办法 能大幅度提高刀具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