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孔钻刀具

楼主(2009-12-07):
我现在加工材料为40cr,深度为62mm,直径为14.6的深孔,用的是肯纳的钻杆和钻尖,转速为1400r每分,进给为240,刀具寿命不好,一个钻尖863元也就干70个活,太贵,大家帮我推荐点刀具,谢谢

网友:
肯纳是什么型号?涂层是什么?零件刚性如何?切屑形状如何,颜色呢?

网友:
如果楼主是山东的,可以致电肯纳当地销售工程师或应用工程师,他们会给你满意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能花点时间把你的加工情况、刀具型号等的详细信息描述清楚,我也很乐意给你一些建议。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KTIP1460HPM KC7315?还是KSEM1460HPM KC7315?工件刚性和夹具状况有无问题?

楼主:
就是KSEM1460HPM KC7315,夹具没问题,机床是东台的QVM-610A,没涂层,刚性也没什么问题,就是钻尖使不了多长时间,还老研钻杆。。。。。。。

网友:
这个价格的话,还不如直接订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呢。性价比比你这个肯定要高

网友:
成本这么高,用整体硬合金的得了。

网友:
这个价格的话,还不如直接订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呢。性价比比你这个肯定要高
引用 网友A:

钻的孔比较长,用整硬合金的磨损多一些就不能再用了哟。
联系一下肯纳工程师看看,应该有改善的。
楼主的加工批量大吗,就是说节拍要求高吗?

网友:
楼主,这种钻头是需要有内冷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另外你们的转速跟进给也太慢了,转速提高到1800,进给450,肯纳的这个钻头总的来说应该算是很好用的

网友:
如果没有内冷,建议加装油路刀柄,

网友:
用焊接的怎么样?前段是整体合金,后面是高速钢

网友:
最好是用TTD可换钻头,那样比较节省。

网友:
楼主,这种钻头是需要有内冷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另外你们的转速跟进给也太慢了,转速提高到1800,进给450,肯纳的这个钻头总的来说应该算是很好用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可以.或者在提高20%

网友:
转速再高的话磨损岂不是更快?我认为内冷是必需的,另外40Cr的材料为什么不用有涂层的,寿命应该能提高很多

网友:
如此小孔用不着舍弃式的钻头,14.6*64不算是深孔。用高速钢钻头都不只钻70外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有没有使用冷却液?外冷还是内冷?流量和压力大概是多少?
2.加工的孔是盲孔还是通孔?
3.切屑的形状怎么样?

网友:
我们公司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希望高手们能帮忙提出解决的思路。

网友:
还是用内冷整体硬质合金的吧!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用枪孔钻啊

网友:
肯纳这下栽了

网友(2010-02-10):
这个尺寸的孔和我这里一个件很像,超大批量,比你这个稍深,80,问题和上面一样,整体硬质合金SECO,或者山特的都不理想

网友:
你好  关于40Cr材料的孔加工  在整体合金钻头上我有足够的试切经验。 如果想试用合金钻头的话。 本人无私提供总结试切经验

网友:
是否刀具材料选择上的问题?可以试试Mapal-Miller的钻头。

网友(2010-05-30):
我是搞枪钻的,我们可以提供服务,包括外购及修磨服务

网友:
或许可以适当的调整下参数

网友:
高钴钻就好了。转速400,进给F80  做个千把个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