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螺纹怎么车削?

楼主(2009-12-08):
我用的是数控发那科系统OI的,现在要车削1/4-20的螺纹  ,这个螺纹怎么车削??请大虾么指教!

网友:
只是牙形角不同而己,加工方式没有区别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书上不是有嘛。
G92 X20 Z-20 I20
X19.5
X19
.........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没在数控上干过,不过普车我知道怎么做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楼主:
1/4-20的英制螺纹  外径加工到直径20么   还是。。。。。

网友:
外径怎么能是20啊   20是指每英寸20牙

楼主(2010-01-08):
那就是了啊1楼上面都说的不对么

网友:
1/4-20螺距P=1.270,大径d=6.350,底径d1=4.724,螺纹工作高度H=0.646
用G76加工比较容易

网友:
补充一下,英制螺纹的牙型角为55°

网友:
1/4是19牙你把英制螺纹表看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