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在铸钢范畴内找不到相关的标准---请教

楼主(2009-12-08):
关于铸件,化学成份及机械性能所执行的标准相对应的应该是铸钢,但像Q345之类的在铸钢范畴内又找不到相关的标准。请各位指点!!

网友:
Q345是变形钢,你要找铸钢的话,应找ZG系列。

网友:
低合金钢板Q345
  是一种钢材的材质。它是低合金钢(C<0.2%),广泛应用于桥梁、车辆、船舶、建筑、压力容器等。Q代表的是这种材质的屈服,后面的345,就是指这种材质的屈服值,在345左右。并会随着材质的厚度的增加而使其屈服值减小。
  Q345A,Q345B,Q345C,Q345D,Q345E。这是等级的区分,所代表的,主要是冲击的温度有所不同而矣!
  Q345A级,是不做冲击;Q345B级,是20度常温冲击;Q345C级,是0度冲击;Q345D级,是-20度冲击;Q345E级,是-40度冲击。在不同的冲击温度,冲击的数值也有所不同。
  在板材里,属低合金系列。在低合金的材质里,此种材质为最普通的。Q345过去的一种叫法为:16Mn。
  Q345的外部执行标准为:GB709,内部执行标准为:GB/T1591-94

网友:
不是王小生而是见习生,小王

网友:
哦,还有这么多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