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车出来的光洁度不够---求助

楼主(2009-12-08):
材料未经过任何处理。
目前的参数:S2000~3000都试过。F0.06 单边余量0.1~0.4都试过
刀具 VBGT110302  TN60

网友:
上磨床是不是要好一点啊

网友:
球头的粗糙度要求高吗?0.8的粗糙度车好像很难车出来,你再试试看pr930的刀片,再不行那只有磨了

网友:
我告诉你,先上数控车,粗糙度能达到1.6,然后用布轮抛光,我单位就加工球芯(不锈钢的)就是这么加工的。

网友:
用CBGT的刀片吧,断屑槽型FC,如果刀片易磨损的话就用CCGT的

楼主:
用CBGT的刀片吧,断屑槽型FC,如果刀片易磨损的话就用CCGT的
引用 网友A:

C型刀片下不去啊,R1和SR8.3是一次车的

网友:
还是抛光吧

网友:
带弧度很难车到那个光洁度
还是砂光吧

网友:
抛光吧,或者上磨床也行

楼主:
别说磨球了,我找个磨锥度的都找不到

网友:
用球头机车磨一体,车刀用东芝TN60或者精持PN90的刀片。

网友:
考虑下球头磨,杭州机床厂有

网友:
用W2刀子试试,切削速度快点。

网友:
楼主你还是按我说的方法做,先用数控车,然后布轮抛光,抛光机也好做,就是用磨刀砂轮改就行了,把砂轮换成布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