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600-6表面光洁度达到1.6,急需解决!

楼主(2009-12-08):
求助各位大虾,

现在有一个QT600-6的球铁铸件,对称的,两边加工内孔大约φ180mm,现在镗床加工后只剩下0.03mm的余量了,发现根本达不到1.6的光洁度,目前可能只有3.2。现在需要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光洁度,另外,两个通孔的同轴度是0.013mm,圆周跳动是是0.05mm。

谢谢!

网友:
比较困难再加工到你的图纸要求了

楼主: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老外怎么能达到?

网友:
难道老外也是分两次加工吗?
我个人认为你既然已经把工件拆下来了,要再次装夹的话,而且0.03的余量,要找同心度就比较困难,就不好说再加工了,
老外应该是一次加工完成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一次加工的

楼主:
是一次加工完成的,我的问题是怎么样达到1.6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粗糙度提高可以用BN-S30牌号CBN刀片,形位公差提高可以想办法设计工装夹具能一次装夹完成加工以形成对称。

网友:
你的工件是铸件的话里面应该有气孔吧,那样的话可能打磨要好一点吧!用手工太麻烦了,镗床转速不够,用卧式加工中心应该可以加工到位,就是成本可能不对了,比较麻烦!

网友:
1.6的粗糙度分粗精镗应该不是问题,楼主用的刀粒是什么材质?是否加冷却?
另外,只有0.03的余量再想上机返工可能有点难了,有难校正,建议楼主手工打磨吧

楼主:
开始本来是要上数控的,后来工人没有,用普通镗床加工的,没使用冷却液;现在手工打磨的话,用什么?砂纸?多少号的砂纸?手工打磨同轴度也难以保证,圆周跳动到可能保证得了。

网友:
cbn刀片加工可以达到,但现在余量太少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CBN刀片就能达到!!

网友:
三特的精加工涂层刀片就可以,带修光的那个,具体牌号忘记了。
我们加工QT500-7的话,光洁度可以达到1.6以上,加冷却液。不过还有就是刀具要精加工刀具。

还有就是问下,一般的镗床能达到0.013的同轴度???

网友:
带修光的的刀片在加工中心精镗孔应该不会太好用,如果刚性不足可能会震刀

网友:
手工打磨只要圆周均匀打磨的话应该不会影响同心度,至于砂纸型号,你只有3丝的余量,我认为先用中等的(600左右),然后用细的磨光。

网友:
手工磨砂应该影响不了多少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建议,我们将尝试各位的意见。谢谢。

网友:
设计一个专用辅具,手摇旋转叶片式的,带有架子,架子把合在孔端面。叶片要有弹性,装上砂纸,与孔内壁接触。
手摇旋转叶片,抛珩。
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到底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把大车床中托板拆掉,自己做一套磨孔装置,进行研磨。
另一种方案,3丝的余量可以考虑定做一把精铰刀绞孔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们通过卧式加工中心保证了0.01mm的同心度,光洁度也达到了。谢谢。

网友:
1. CBN刀片
2. 浮动铰刀
3. 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