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问题,螺母2会松掉吗?

楼主(2009-12-08):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螺杆的问题

我的螺杆首先装两个螺母1在中间 , 然后把螺杆套到2个通孔上面  ,再拿一个螺母2扭紧螺杆 ,  当我扭动中间的螺母1时,  我上面的螺母2会松掉吗?

 谢谢!

楼主:
假如不行的话 我应该用那样的方法要上面的螺杆不动呢

网友:
楼主还是上个示意图好些,单纯的文字描述很难讲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