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破岩尺寸---请教

楼主(2009-12-08):
比如一个喷嘴喷口0.5mm,进口压力30mpa,假设喷嘴质量还不错,损失较少,流量也能供应上
能打出直径多少的岩孔呢?,这里的岩石指一般的岩石

谁能说说,能打掉多大呢?

网友:
30Mpa 好象有点低, 我最少用300Mpa 的

楼主:
呵呵,我是打岩石呢,你是切割用的吧
以前我做过实验,不过喷口直径大小不一样,压力是20mpa,打的也不错

了解的朋友给个数吧,没参考比较郁闷的

楼主:
再顶下
了解的朋友说说吧,谢谢

楼主:
顺便问下,在水射流切割中,如果用0.3mm的射流切割一块板,那么切割时所产生的割缝多大呢?
即如果板长宽15mm,假设在中间切割,切割好后的两块板长分别是7.5mm-a,那这个的a值为多少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