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镗刀还是铰刀?

楼主(2009-12-08):
请问大家

在孔的精加工上面,怎么区分应该选镗刀还是铰刀?

网友:
这个我个人认为:加工小孔一般用铰刀,大孔径用镗刀。还有孔精度高的尽量用可调的精镗刀。

网友:
刀具版块有类似的帖子,你可以搜索一下。
铰刀不能修正位置度,刃多,效率高;镗刀可以修正位置度,精镗刀单刃较常见,效率不如铰刀;如果孔的直径太小(直径16以下吧,特例除外),一般用铰刀。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除了上面各位大侠说的。还有在孔深的情况下建议尽量用铰刀

网友:
除了上面各位大侠说的。还有在孔深的情况下建议尽量用铰刀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一定,孔的圆柱度要求高的话,还是得用镗刀

网友:
我们有镗铰刀,就不会因选刀左右为难了,呵呵

网友:
楼上的镗铰刀是什么样的,可以详细介绍下不?

网友:
镗铰刀,应该是一种组合刀具,前端装的一般硬合金刀粒,为粗加工。然后轴向方向还有可调节式单刃或多刃可转位刀片刀具。这种刀加工出来的孔精度高,圆度在1丝内,同轴度0,02。

网友:
发张图片给我们见识见识啊

网友:
直接贴上来吧,看不到啊。

网友:
长见识了,就是没有很看得清

网友:
镗铰刀,应该是一种组合刀具,前端装的一般硬合金刀粒,为粗加工。然后轴向方向还有可调节式单刃或多刃可转位刀片刀具。这种刀加工出来的孔精度高,圆度在1丝内,同轴度0,02

网友:
请问12楼,这种镗铰刀是那个厂家的?最小加工直径是多少?对机床有没有特出要求?

网友:
12楼的图片刀具厂家是MAPAL的。加工最小直径应该十几mm的也有,应该可做非标的。
这种精密的铰刀和镗刀一般的刀片只比基准点大10um以内,还有的是比基准点大1-3um.

网友:
根据批量和加工精度选择镗刀还是铰刀。

网友:
这个也要看图纸,毛坯材料,孔的深度和孔径等

网友:
我们是做Mapal的,最小孔径在16MM左右,一般我们调整刀具的刀片比导调基准高0.007-0.01之间,背锥为1:1000。机床需配备中高档的机床,如日本的MAZAK,OUKUMA等都行。这种刀具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工的第一个零件就是OK的零件,调整也非常方便。不需要占用机床调整。孔的加工精度非常高。圆度、直线度可达0.003

网友:
看看国外的铰刀,大家会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2010-02-02):
现在MAPAL也是镗刀铰刀分不清,改名叫孔的最终加工方案,看您怎么用

网友(2010-03-09):
第一次见镗铰刀啊!!
. G7 e, D' |7 E. p真的是开了眼界了

网友:
MAPAL的刀贵的要死

网友:
呵呵,长见识就行了

网友(2010-05-09):
长见识了  以前还没有听过这么先进的东西哦

网友:
加工小孔一般用铰刀,大孔径用镗刀。还有孔精度高的尽量用可调的精镗刀。

网友(2010-06-18):
铰刀(卷名:机械工程)具有一个或多个刀齿、用以切除已加工孔表面薄层金属的旋转刀具。

网友:
学习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2010-07-25):
选用镗刀还是绞刀,与孔的大小和位置度有关系

网友:
铰刀效率比较高,镗刀效率低。20孔径以下的(也有说16mm一下的)多用铰刀,大孔径用镗刀。可调式精加工镗刀精度较铰刀高,不过相对价格也高。

网友:
个人认为 小孔用铰刀 大孔用浮动镗刀,想在高级点的就买微调镗刀(机夹)。铰刀直径是固定的,不灵活。特别尺寸要订做。镗孔就不一样了。多大都能镗。

网友:
还要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