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零件上写字?

楼主(2009-12-08):
怎么在建好的零件模型上写字啊?我用的是野火3.0版的

网友:
在 平面 上写字用 拉伸 就能实现,
在 曲面 上写字 用偏移 命令。

网友:
如果想写出的字没有凹凸,是平的的话,直接在想写字的地方画草图:
草绘- 选择要写字的面作为草绘面- 在草绘命令栏里点 创建文字 命令, 弹出对话框, 在选择的面上画一条线(这个尺寸将是字体的高度), 在对话框中输入要写的字, 尺寸和位置可以编辑, 点 对号 草绘完成, 字就出现在零件上了。

网友(2010-01-20):
写汉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