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厡的cw6140车床400转的时候,变速箱有齿轮卡卡的声音!

楼主(2009-12-08):
我有一台太厡的cw6140车床,在400转的时候,车床变速箱里面有齿轮卡卡的声音,400转以上这种声音却没有了。打开发现不了有什么毛病。

请问;哪位大侠能够告诉我是怎么啦?

网友:
打开箱盖观察

一股是齿轮、变速定位系统

网友:
有周期性吗?只在400转,说明就是400转的连接齿轮有问题,看一下二、三轴的齿轮是否在400转的时候有摩擦。如果是旧的机床,这种现像会更多。还有齿轮在轴上的卡簧定位是不是脱落了。还有就是在CD6104上二轴齿轮有双联齿轮,这个双联齿轮是用两个单齿轮联接而成的,中间的齐丝松动、脱出都会有问题而变的声音异常或转速异常。但CW的机床在我们这边已经不多了,结构我也快记不清了,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主,今天我打开好好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的设备找到问题没有,把结果、经验分享一下呀。

楼主:
北京机床维修的朋友你好;
我的太原产的cw6140车床在400转以及以下的速度那种卡卡的声音,我今天好好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呀?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呵呵,没办法,这种问题只能提供参考,我们只能是尽其所能罢了。毕竟我们出不了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