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下 齿轮设计 自润滑---请教

楼主(2009-12-08):
现需设计一齿轮传动机构, 要求在真空下运行,考虑到润滑方式,可否采用一个齿轮为9Cr18 ,表面镀MoS2,另一个采用加填充物的聚四氟乙烯?
两齿轮啮合为自润滑方式。
工况是室温, 真空, 齿轮往复摆动。

请有这方面设计经验的 给点建议和帮助 谢谢。

网友:
工作条件,多大的载荷?基本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铁氟龙硬度可能会不够,还是有很多高分子材料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都为不锈钢,但材料不要同种类型的。
聚酰亚胺也是自润滑材料,如果受力不大可以采用这种材料,好像真空润滑轴承的保持架就是这玩意做的。
齿轮传动速度低了好办,传动快了比较麻烦,MoS2的寿命应该是在百万转量级,超过这个转次寿命会有问题的。
另外,国内镀膜就是国内某研究所可以做吧?

网友:
二硫化钼是自润滑材料,问题是真空状态下,楼主没有说最重要的东西,即真空度,是高真空低真空?低真空还好,要是高真空就需要烘烤,聚四氟乙烯的表面存气量怎么样?有时候就这一点气能搞死人,死活抽不上去。没敢在真空环境里用这种材料,听说有挥发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建议楼主查一下真空设计手册。
另外,真空环境的散热非常不好,基本等于在保温瓶里工作,热膨胀要考虑进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目前经过调研方案和工况如下:

工况:真空10-5pa   温度50度
小齿轮(直径120mm)周向力Ft300N
小齿轮轴低速往复摆动。 3r/min    传动比1:5
现采用大齿轮为9Cr18   小齿轮聚酰亚胺(带自润滑填充物)
两齿轮啮合为自润滑方式。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