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mm钢板上钻孔---求助

楼主(2009-12-08):
我单位有一个零件在6mm钢板上钻一个φ60和一个φ55的孔,公差为+0.074,孔距是150±0.2mm,现在的加工方法是先钻φ59和φ54的孔,然后再用铰刀铰孔。我想求教一下,能不能用空心钻那样的加工方法,既能保证孔距又能保证公差。

还有,谁能给我一份空心钻头的零件结构图,谢谢了!

网友:
套料钻也要精加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呀。

网友:
坐标镗床上加工

网友:
6MM的板太薄可能钢性不够,不知楼主用什么机床加工,如果是是加工中心/数控铣的话建议直接用小直径铣刀(6-8mm)铣孔出来搞定

楼主:
我单位没有坐标镗床和加工中心,现在用Z80摇臂钻床在钻模上加工,主要是提高效率和质量。

网友:
工件不大的话用冲床做好了,即节约成本,又增加效益

网友:
我建议做一个钻模。

楼主:
我单位没有坐标镗床和加工中心,现在用Z80摇臂钻床在钻模上加工,主要是提高效率和质量。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懂这行的呀

网友:
没各镗床/加工中心的话是可以考虑套料钻了,不过钻完后可能还是要铰才能达到精度了,如果量大的话冲压的成本的确会低了很多

楼主:
空心钻和套料钻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官称套料钻.其实就是你说的空心钻,没有数控,你们现有的加工方法就是很好的了

楼主:
问题是现在的加工方法保证不了孔距150加减0.2呀

网友:
好像不难,应该使用合适的套料是首选,最主要是先打中心孔定位。可以使用3毫米中心钻定位,以粗档做个钻套能行吗,一2个中心钻孔先精确定位到0.2毫米以内更能抓住孔距的尺寸公差。做钻套也方便一些。

网友:
要提高效率就这样,多块叠起来加工。

网友:
有冲床的话,做个精冲模具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想有什么刀具象铣刀是的在钢板上旋转划,一个齿的或是3个,4个齿的都行,主要是靠钻模套定位,保证孔距,最后在用铰刀铰孔,哪位高手能帮我设计一个这样的刀具。

网友:
就是套料钻,也有很浅的那个叫开孔锯(器)。小型手电钻都可以打这么大的孔了。只是套料钻与一般的摇臂钻链接是挺麻烦的,但铣床上方便一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Dc0NDQ=.html

网友:
做钻磨,是个好主意

楼主:
钻模已经有了,现在缺刀具。

网友:
我想知道啊

网友:
这么大直径的空心钻要订做吧?

网友:
今年在北京工程机械展会上见到了泛音的空心钻,但直径好像没有那么大。

楼主:
厂家有的是,我也没找着几家。

网友:
自己做不就行吗,焊接合金头或白钢,外圆磨或螺旋磨,钻模孔径要比钻孔大,不可直接用刀具侧刃定位,否则磨损严重。

楼主:
现在用的钻模孔径是60mm和55mm,p_p_5566 高手,刀具怎么做呀,尤其是排屑槽不好加工,按你说的应该做一个59mm的刀具。

楼主:
高手快来帮忙,欢迎大家踊跃讨论,求得可行方法。

网友:
如果是是加工中心/数控铣的话建议直接用小直径铣刀(6-8mm)铣孔出来搞定

网友:
定做惚钻,有导柱的那种,打好定位孔,孔大小和惚钻导柱直径配合好,转出来的孔 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线切割加工  保证精度

网友:
自制刀具吧,容易保证孔径和粗糙度,机油冷却润滑,孔距是很好保证滴。

楼主:
p_p_5566高手,自制刀具怎么做,划张图给我发过来9708263@qq.com

网友:
工件不大的话用冲床做好了,即节约成本,又增加效益
引用 网友A:

没冲模咋办???

楼主:
冲模是可以的,但是我设计不出来呀。

网友:
工件不宽、数量大用冲模是最好,如果对孔型有要求就增加一套精冲;钻削孔径和光洁度不好保证,要用钻绞一体的专用刀具效率高,定位孔做的大一点,不要用刀具侧刃定位,以减小定位孔和刀具的磨损。
模具尺寸:孔多大冲头就多大(选中差尺寸),凹模加大料厚的5%--10%(精冲选4%以下)由冲裁部分的长度和料厚、材料计算冲裁力和卸料力,选取压力机和模板厚度、卸料弹簧的规格数量
钻头:前端定圆心及钻削,中部绞后部定位(依次加大)最后柄部

楼主:
p_p_5566高手,自制刀具怎么做,划张图给我发过来9708263@qq.com
引用 楼主:
p_p_5566高手帮帮忙

网友:
冲模,开孔器.水刀,激光切割,自己选择个合适的.

楼主:
p_p_5566高手帮帮忙

网友:
用数控铣床加工就可以

网友:
具体工艺和钻模可否说清楚,qq447958880

楼主:
你什么时间上网p_p_5566

楼主:
p_p_5566高手来了

网友:
简单,上立式加工中心,用快速钻和镗刀搞定!

网友:
圆孔冲模最好做,凸模用车床和外圆磨床就可加工,凹模用车床和内圆磨。当然硬度要热处理好

楼主:
说这些都没用,这个工件是不规则的,凹凸不均,上面还有20和15的孔,都和60和55孔有关系,一个月有1500件。

网友(2010-01-12):
工件有多大,如果小的话可以冲。

网友:
在立式铣床上很好做到。一 次可以夹几块料。粗加工59.4和54.4左右,再用镗刀精镗就OK了。公差可以控制在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