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倒圆角问题

楼主(2009-12-08):
UG在倒圆的时候,由于一个零件里的几个部分不是一个整体。倒圆角时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想要什么效果呢
就看你这个图我没看明白
反正你就记住先倒竖直的
再到横向的就行

楼主:
上图那右下角的倒圆是向内凹进去了。
倒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在建模的时候,求和,貌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两实体求和或面圆角可搞定

网友(2010-08-23):
学习学习高手呀快快快

网友:
直接选边Edge  Blend,想达到你要的效果,就是合并到一起再Edge  Blend;然后再用割面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