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铝合金刀片的选择

楼主(2009-12-08):
我这里要有铝合金产品车加工,车外圆和端面,余量大概2.5毫米,那么选车刀片的R角的时候是0.4的还是0.8的?是土层的还是不要图层的?

网友:
肯定不需地涂层,至于用0.4还是0.8要看你工件钢性够不够

网友:
刀片的R越大,对工件的粗糙度应该越好。4 w. P: ^* p9 F
加工铝合金不需要涂层。

网友:
韩国的铝合金刀片很便宜,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用金刚石刀谁用谁知道

网友(2011-01-20):
铝合金很容易,关键是看楼主需要达到什么光洁度,哪个公司都有专门加工铝合金的刀片。

网友(2011-05-09):
有没有其他的???难道就这么一点吗?/

网友:
效率切削 建议使用PCD刀具,线速度300~3000,切削深度  ~1.0MM,走到量0.1~0.3

网友:
加工铝合金,看楼主要什么样的光洁度了,要亮面就用钻石车刀,一般就用硬质合金无涂层的就行,品牌吧,株洲钻石,克劳伊,特固克等都是性价比非常好的产品

网友:
还是要看表面光洁度要求吧,才能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