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铝合金,粗加工应该留多少余粮合适?还要不要扩孔?

楼主(2009-12-08):
铰铝合金

孔20深140,公差0到0.02 圆度要求0.013,粗加工应该留多少余粮合适?还要不要扩孔?

网友:
这个公差要求不算太高,一把刀加工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
用PCD的,余量单边小于0。25  切削速度要打上去,250这样。

                拍脑袋说的,路过看看。

网友:
楼主是车床还是铣床加工啊?

网友:
绞铝合金还是合金铝? 貌似绞的话 孔会变大的

楼主:
楼主是车床还是铣床加工啊?
引用 网友A:

绞铝合金,车床做和加工中心做有很大的区别吗?

网友:
应该是在加工中心做的吧,用带导条的,用PCD刀片,能做很个活的。

网友(2010-02-02):
车床加工难度不小,铰削力比较大,要小心,铰刀不便宜啊

网友(2015-07-15):
一定要绞才能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