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床上加工球形工件---请教

楼主(2009-12-08):
工件球半径为SR12.3,公车为±0.05mm,工件上手柄部分直径为10mm,表面粗糙度为Ra1.6。
我们公司用的是广州数控TD980系统。请问加工此球形工件怎样编程,刀具磨成什么形状?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指导小弟。谢谢!

网友:
一把4MM的切刀

网友:
有标准的35°的刀片

楼主:
谢谢yxz4538!用4mm的切刀可以做前半边球形,在做后半部分球形时刀具上的切削点已经改变,相差一个刀具的宽度。问题是如何在编程时将刀具宽度加进去。

楼主:
谢谢手扶拖拉机老兄的意见,但是用35°的刀片如何加工,怎样编程呢?

网友:
35度刀是精车刀,粗车的话还是要用其他刀来。走下G71和70循环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上面说的2种刀具怎么编程

网友:
可以用刀尖补正嘛

网友:
35度刀可能会过切,楼主如果是球和外圆是有圆弧过渡的话,可以考虑用球刀车,

网友:
球车刀和割刀都可以

楼主:
用刀补可以尝试一下的,谢谢各位的意见!
球的外圆就是一个半径为12.3的整圆弧,在中间最大直径处要求没有任何的刀痕。

网友:
没有接刀痕要求有点高了,理论上讲只有球刀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来兄的指点,小弟这就去试一下。

网友:
具体的程序怎么编,也想学学啊

网友:
用球头机磨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用割刀比较方便快捷,但是刀宽一定要计算好。

网友:
你的工件是铜的吗?我公司就加工这种产品,比你的大一些,用35度菱形刀可以加工

网友:
你的工件是铜的吗?我公司就加工这种产品,比你的大一些,用35度菱形刀可以加工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你们公司的产品是从工件中心就开始是圆弧的起点吗?用35度不过切不可能

楼主:
是铜的工件,但是用35度刀容易产生过切现象的。

网友:
1.球头部分最好用球头刀,方便还不干涉。10MM圆柱处,用一把可以径向切削的切操刀即可

2.或手磨一把30尖刀加工球头

网友(2010-01-12):
35度刀用G71
切刀G72

网友:
前半球用G71后半球用G75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一把外圆刀
一把切刀

网友:
可以用球刀
切刀用左右刀长

网友:
用球刀吧。。不过比较贵点

网友:
这个是过象限的

网友:
理论上只能用球车车床

网友:
这种零件,大批量,要求高的都是专机干的,是展成法切出来的而不是走轨迹。

网友:
用球形车刀,编程要加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网友:
大吓们能说说具体的编程步骤吗

网友:
如果球体与圆柱的相交部分允许圆弧过渡的话,用圆弧刀调用M98/M99子程序加工,但要注意需导入刀尖圆弧补偿;如果球体与圆柱的相交部分不允许圆弧过渡的话,可用外圆刀G71加工右半球,再用切槽刀G72加工左边槽和球体部分。至于接刀痕迹只要刀具的安装和对刀没问题的话是可以忽略的。如果非要讨论接刀痕的话,那么理论上就是圆弧刀走子程序一刀下也会在圆弧的最高点产生接痕的,因为x向的丝杆间隙不可能为零,加工到球体最高点时系统将会进行反向间隙补偿,在此时z轴静止只有x轴动作就有可能产生接痕。另外,事实上只要通过数学计算我们不难得出就是30°的刀都会产生干涉的,就更不要说35°刀了。

网友:
三把刀,一把正刀,一把35度反刀,一割刀。用刀尖圆弧补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