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外翻边的铆头,如何设计?

楼主(2009-12-08):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外翻边的铆头  铆接管子的  管子的内径3.9mm 外径4.7mm 铆接后翻边的高度0.3mm  材质是303的  请问该如何设计这个铆头
谢谢!

网友A:
可以冲压也可选择旋压,不过铆头做法差不多,车个直径小于3.9的芯,芯的底部做个向外翻的小R即可

网友:
就是的,冲头的形状就是想要成型的工件形状。二楼说的对。

网友(2016-05-03):
引用 网友A:
可以冲压也可选择旋压,不过铆头做法差不多,车个直径小于3.9的芯,芯的底部做个向外翻的小R即可

我要外翻边铆钉,铆钉内径2,外径3,翻边后直径5~6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