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08):
对各种类型的电机不熟悉,请高手简答:
请问,可以输出1NM的扭矩,功率在42w,可以控制转数,10到3000RPM。选什么类型的电机啊。。。
在某个转数下是否可以恒定转矩?
对了,最好是免维护的,噪音小的,稳定的。我怎么感觉还是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号啊。

网友:
3000r的异步电动机吧

网友:
小的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好像不行,选交流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电机用真流有刷电机合适,转速扭矩都好控制,功率不大。转速可调范围大,可做恒转速或恒扭矩输出。交流的不太好做,成本也高,这种成本最低了。

网友:
请楼主注意,您要求输出扭矩大于1NM,转速最高达3000RPM,那么最小所需的功率是不是42W?
根据我的估算,好像有问题哦!

楼主:
5# 北京机床维修 fen非常感谢,我正准备找直流无刷电机呢,啊哈。你能推荐个吗?我打算用MCG的产品。

楼主:
6# accl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其实我的需求是,不要减速满足0.2nm,10到3000转可控。功率就是按照这个算出来的,50w左右,那我想我选个100w的1nm  3000rpm以上的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决定要买直流无刷电机,你了解的话,帮我推荐几个吧,越小越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