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5*4内螺纹排屑---请教

楼主(2009-12-08):
我们公司车M85*4深度是100的内螺纹,材料是45钢调质。在数控车上加工,内螺纹车刀是30粗的,刀片是很普通的涂层刀片。
最主要的是车螺纹的时候排屑很困难,一共分11~14刀之间走,头几刀还排屑还可以,越到后面就要没车一刀,铁钩把缠在刀杆上的钩去,效率很低,问了车床老师傅,他说,内螺纹排屑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这样一刀刀的清理铁屑。

想听听大家在加工时候的情况,是这样的嘛?

网友:
用好点的刀片,提高切削速度

楼主:
转速是280转。。。

用好的刀片有用吗???在说了,我们公司也么有好的螺纹刀片,要买好的基本不可能啊。

前2天报给采购的,要买几个加工中心用的攻丝刀柄,我报的时候是要台湾产,他买来却是国产的,用是能用,但是和以前的不能配套,哎~~~~

网友:
把车刀的角度改变一下,磨成后排屑,加大吃刀量,转数也可以再高一点

网友:
分为8刀车呢?

网友:
那可以试试带断削槽的螺纹刀片

网友:
45#调质料加工是不好断屑,但这么大的孔,楼主如果有高压水的话可能会好点,
另外如果单纯从断屑的角度看,似乎应该降低转速,加大吃刀深度,不过加工完毕可能光结度不是太好,精车需调整一下

楼主:
分成8刀倒是没有试过,这材料调质后就比较硬,比较粘刀了,中间几刀出来的铁屑都是直条状的,所以就缠在刀上了

这个转速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高点的转速也试过,没啥效果,反而车螺纹发振了。

手扶拖拉基兄啊,我对断屑的理解可能有点错误吧,我觉得断屑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采取断屑,否则对加工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啊。

网友:
呵呵~有种压制的螺纹刀片,刀片表面有跟普通刀片一样断削槽的

可惜你的刀片应该是大一号的,没有带断削槽的

网友:
难道老师傅不知道挑螺纹可以赶刀的吗?

网友:
赶刀也解决不了排屑断屑呀!

网友:
谁说的不能 虽然不断屑 但是排屑没任何问题。

网友:
是用G76车吗?

网友:
我最近做的产品和你类似,M85*4的螺纹,不过长度比你短一点90长。我是安排在普车上加工,感觉排屑还可以呀,效率也不慢,10分钟一个。刀杆用的32的,刀片成研的ISO4.0的22NR。没问题呀。数控车上这么大的没做过,总体来数一般的数控车刚性不太好,大螺距内螺纹不能像普车一样可以借刀。如果你的数控车刚性没问题也应该没什么问题的。11-14刀也是合理的。13楼说的对尽量用G76复合循环车大螺纹,因为是单刃切削受力小。排屑好。

网友:
从刀具上下功夫,让铁屑排出来。

网友:
同意赶刀车和G76

网友:
建议使用带断屑槽的螺纹刀片,进刀方向改为由里往外车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进刀由里往外啊

网友:
就是从靠主轴的方向为起点往外车

网友(2012-04-21):
没退刀槽能从里往外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