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叶片怎么放样

楼主(2009-12-08):
这种叶片怎么放样

网友:
 是不是这种

楼主:
差不多,但是我的只有一个半螺距,第一个螺距是有角度的,16度。我以前是用板线切割后,自己拉出来的,可是我看你的好像不是,是不是在车床上来处来的。螺距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这种螺旋状的是怎么样加工出来的呀,还没有见过,前辈们透露一下。

网友:
很多机床用的排屑装置用的这种螺旋体。等待大侠来解惑。

网友:
绞肉机蛟龙叶片螺距不是等距的,前后螺距是指数关系,普通的只好手绘画了。

网友:
3# wxj810412 这个是我在网上下的,不过我们厂里做经常做这种叶片,都是下好料拉出来的,精度不高

楼主:
关键是有一个16°的角度,车加工很难做的?我以前全部是相等外经的,但是前面的压力不好,所以准备用锥端的绞龙,但是不好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