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弧焊缝质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8):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这里的师傅们;

普通的低碳钢板子Q235,对焊。板子厚度25mm,两面打坡口。焊缝长度大概100mm。
焊后表面机械加工,然后做超声波无损探伤来确认焊缝是否有缺陷。

我想知道,这个要求是否很高?换句话说,这种焊缝,使用正确的焊条,是不是一个普通熟练的焊工,焊出来就能保证探伤合格?
还是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很高水平的工人操作才行?

先谢过

网友:
要看楼主的东西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使用场合不同,超声波探伤的允收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觉低碳钢的焊接如有探伤要求的话,为什么不采用二保焊呢?成本相差也不大啊。

网友:
首先说在什么地方用,有无疲劳要求,如果只是一般结构,就很简单,
楼主的厚度,单面坡口也可以,可以单面焊双面成型,大桥可以用,
还有,即使做超声监测,也无法保证应力状态及疲劳问题,有要求的,不应当用235材料。
手工焊和二保焊都没问题,手工焊对焊工的要求高,但质量容易保证,二保焊有气孔问题。
对试验品或检验品,厂里一般都有‘第一把枪’,既然拿高薪,手艺没问题,

网友:
大概工艺步骤是这样的:首先确定该焊接构件使用条件,比如,容器和普通结构件的区别,或者是该构件的承受载荷的情况;然后确定无损检测的合格级别一级合格和三级合格区别就很大了;
其次确定焊工技能,探伤级别越高对焊工的技能要求就高,虽说是熟练的焊工若没有探伤焊缝的焊接经验也不能保证合格;
再次,就是焊接,原则要按焊接工艺执行;
最后是打磨焊缝,探伤合格后再进行机械加工。

网友:
涨见识了  谢谢

网友:
楼上的几位回答好像都有点跑题啦!
我认为掌握焊接工艺最重要,正确的工艺加上熟练的焊工操作基本上是能够达到楼主的要求的,只要你工艺做的好,一般来说谁焊都差不多的(当然必须是熟练的焊工,别让学徒上就行)。
至于工艺,基本上就是坡口要求至少打磨到金属本色,包括焊缝两侧10~15毫米,有条件上刨床,另外焊缝两头要加引弧板,必须加。焊条一定要预热,另外采取多道焊接。
是熟练的焊工都能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