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检测标准---求助

楼主(2009-12-08):
求助,带修缘齿形齿向的判定标准。

谢谢!

网友:
修形后齿顶不与齿面发生碰撞

网友:
修缘部分按规定的径(轴)向尺寸和周向尺寸判定是否符合,规定修缘以外的部分按正常的齿轮精度判定是否符合。注意评价线的位置。

总之,分别判定。

网友:
装配时不与齿面发生碰撞

网友:
粗糙的认为修缘是为了避免碰撞也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根据标准参数出来的齿轮是不会碰撞的。

个人认为修缘有两个好处,
1,在运转的时候,避免尖楞与齿面的瞬间接触
2,尖点是一个薄弱点,避免装配等过程中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