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用什么刀片?

楼主(2009-12-08):
加工304或316的不锈钢,应该选什么型号的数控刀片呢(价格不论)?是高速还是低速切削呢?

楼主:
懂行的都来论论啊!!!

网友:
三菱的us735,东芝的mpj35,京瓷的ca6515,6525都可以,价格不贵

网友:
我不懂行,我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削还是铣削?牌号可是不同的。

网友:
我这两天正在加工牌号为304的不锈钢,不过是在普车上加工,我用的是一般的YG8的刀片

楼主:
问下各位师父,克洛衣这牌子的刀子怎么样?

网友:
克咯依的还行。PC9030的车不锈钢经济性不错~

网友:
用YT类的,还有W1,W2

网友:
各个品牌刀具都有针对不锈钢切削的牌号,欧美的相对价格比较贵,日本的物美价廉

楼主:
多谢各位赏脸,还得多多请教

网友:
是的W1,W2对于不锈钢切削是不错的,但在数控车床上做好像太麻烦了,用数控刀片的话也要看你的产品是连续切削还是断续切削,这种刀片都不一样的,问问一些代理商他们给你选择应该跟好一点!

楼主:
真是太谢谢了,

网友B:
我这两天正在加工牌号为304的不锈钢,不过是在普车上加工,我用的是一般的YG8的刀片

仁兄用的刀具不太对吧!
应用YT或YW通用硬质合金,如YW1精车,YW5粗车。

数控刀具就不说了,查资料,太多了

网友:
我这两天正在加工牌号为304的不锈钢,不过是在普车上加工,我用的是一般的YG8的刀片

应该用YT类,或YW通用硬质合金。如YW1用于精车,YW4用于粗车。

数控刀具就不说了,太多了,查刀具样本吧

网友(2014-04-22):
用YG201或YGX刀片、但是角度专用。

网友:
普通的YG8刀片就可以的

网友:
我加工的是304 和316L  个人感觉还是US735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