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前所需要的粗糙度,以及滚花后能达到使用要求的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12-09):
我用的是铝棒

楼主:
另外滚花是属于去料加工,还是不去料加工,即加工符号怎么标注?

网友:
滚花的东西,加粗糙度要求似乎没什么意议吧,滚花加工完毕表面都破坏掉了,一般只要求加工后的直径及滚花的要求。

网友:
我们也曾用滚花轮做编码轮,先滚花再磨外圆,粗糙度也能标1.6

楼主:
滚花的东西,加粗糙度要求似乎没什么意议吧,滚花加工完毕表面都破坏掉了,一般只要求加工后的直径及滚花的要求。1 @  I* m( |. ?2 [2 X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用铝棒直接滚花可以吗?不加工铝棒表面

网友(2010-01-22):
我们公司是德国ZEUS滚花轮中国办事处,毛料最好不要直接加工滚花,毛料的表面不规则,容易损坏滚花轮,而且尺寸不一定

网友:
有兴趣的聊聊QQ417768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