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水箱,客户要求一次成型---求助

楼主(2009-12-09):
此为紫铜水箱,客户要求一次成型,请诸位帮忙看用何种工艺.最好能给我做设备..联系zhiqiu222@gmail.com

网友:
以前我定制过铝合金气瓶,和你这个差不多大,好象是长春某个厂做的,他们说是离心甩的,外表再车一下。

铜的好象温度蛮高,不晓得行么

铸造也算一次成型吧?

网友:
铸造能行么,这么大的沙芯能保证和外圆的同心么?

网友:
我帮你开发设备,QQ15607289

楼主:
恕我愚笨,紫铜能铸造吗?而且成型后壁厚要在1.0mm。听人说要旋压还是什么来着,但这么大能行吗?谁能将具体操作步骤告诉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紫铜可以铸造,但你这个件铸造做不了。

网友:
铸造就不要想了,行不通。
旋压是个办法,但是难点在于开口尺寸小于内径,做好了零件旋压模具出不来。需要专门开发模具。
建议你选用旋压,但是模具需要动脑筋了。

楼主:
大侠,您说您能帮我做设备?可否给我报个价? 7# 西门

楼主:
大侠可否留个电话?必要的 话我想与您当面上商讨....急... 7# 西门

网友:
旋压工艺,很简单的拉。
找个有旋压设备的,很便宜的一个加工费。
火箭头部的整流罩都是旋压出来的。

网友:
旋压啊,很容易很便宜的,尺寸也不算太大。
或者,拉深+缩口。
这个东西,在冲压行业里不是什么难题的

市场上卖的运动水壶不都是这个结构么。

网友:
查了一下,市场上有成熟的产品~~

   该设备用于空调器内配管管端扩口和缩口一次性成型加工,采用液压夹紧和工进,精密主轴头侧向旋压实现多种规格铜管管端成型加工。特别适用于扩缩口率大的管端成型加工,即可旋压成型,又可冲压成型。更换夹紧、扩缩口模具简单方便。铜管夹紧可靠,无夹痕。进口精密主轴头等其它液动和气动元件。日本原装PLC控制器和电器元件。管径和成形尺寸可按用户要求设计、制造。

网友:
我处也可以帮你设计制造设备,为什么老是要往传统的思路上去呢,联系我的QQ178385906  或者电话13540388301  我把方案给你大致介绍一下  你觉得可行再谈价格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忙..这几天由于忙着新产品的推出所以为能及时回复诸位实在抱歉....我与公司负责人商量好后再与你们联系.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特别是西门大侠..呵呵

网友:
液压机  软摸拉伸的

网友:
超人的公司可以做这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