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增益在机床上是表现啥情况?

楼主(2009-12-09):
各位前辈,好久没上来看看了,今天问到了问题想问下:

伺服增益在机床上是表现啥情况,对工件来说改了参数是不是端、尾两点坐标不变 曲线上面的点的坐标变化?  不要给我上次那样来个什么公式咋的  我要的是现象

楼主:
还有个轴加速度效果到底有啥 我感觉不到

网友(2010-03-07):
表现为电机的震动情况,不同的增益,电机的震动响声不一样

网友:
调整机床运行的刚性,增益打刚性号单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2011-05-23):
提高增益,可以使响应变快,搞干扰增强。

网友:
一般来说增益高会造成电机啸叫,机床的控制特性比较硬,可能轴运行不平稳。
增益低的话,特性较软,造成跟随误差过大,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段时间我遇到的问题也有调整与之相关的参数,但效果不明显,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3-04-15):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可有大侠提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轴加速度效果到底有啥 我感觉不到

高加速度就是 保证机床在极短的行程内达到高速度以及在高速行程中瞬间准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