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密封,孔直径为6,如何选择O型圈?

楼主(2009-12-09):
现在对O型圈的选用有点迷糊,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现在假如我要进行轴向密封,孔的直径为6mm,我怎样来确定所选O型圈的内径和截面直径呢?这个选择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看看这个或许有帮助!!!

网友:
o型圈是标准件,你可以查看o型圈样本书

网友:
轴向密封时,沟槽截面积大于o型圈的截面积就行啦

网友:
O型圈有国家标准,孔的大小和高度都有规定,一般是按O型圈单股直径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压缩O型圈,使其发生弹性变形后,来进行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