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CD6140A爱坏的地方,大连与沈阳机床对比

楼主(2009-12-09):
大连产CD6140A的质量也算是可以,现就以下爱出问题的地方讲述一下。

一:床头箱,这个箱子一轴、二轴易出问题,一轴就是离合器轴,圆宝键、摩擦片易磨损,正反车齿轮都是铜瓦的,容易磨损,出现的问题是车销闷车,电机过载,主轴箱冒烟,声音异常。二轴有两个单齿轮合并成一个双联轮的,这个轮的齐丝爱出来,也会造成声音异常和换挡失灵。

二:挂轮箱,这个箱子里最爱出的就是润滑不到位,齿轮上挂铁屑,出现嗞嗞或铛铛的声音。

三:进刀箱,这个箱子比较好用,不易出问题,结构比C620--1B的不知好了多少倍。

四,溜板箱,这个箱子故障率是最高的,快速按钮爱出问题,电线也多,电线磨到露线芯后会烧变压器或快速电机一直转动。星形体也是一个爱出问题的家伙,一般的两三年就要更换,没必要换一套离合器,只要换昨形体,滚针、弹簧换掉就行了,当然要看外套的磨损情况了。外套一般不怎么爱坏。还有就是走刀拔块配合的偏心轴也爱坏。再有嘛就是中丝杠的中间套,磨损后造成大量的水流进了溜板箱。快速电机就更是爱坏的家伙了,总是进水,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快速电机的轴后端加一个盖,用密封胶封住盖的周围,让水不能从这里进去就行了,一般的水都是从这里进去的。哦对了,大托板上的小轴承爱坏,坏了后大托板走起来会很重。

总评:大连和沈阳的机床结构不一样,各有各的优势,大连机床好维修,沈阳的机床稍耐用一点,总体精度高,稳定,大连的大托板上放轴承以减轻对导轨的摩擦,这样用起来就感觉大托板很轻,但相对来说稳定性就会降低一点。沈阳现在的装配工工作不负责,装配质量不是太好,所以总的来说这两种机床差距不大,但价格却差了好几千。

网友:
哥们同意你的说法!
我公司现在普车全是大连的!比沈阳的便宜  售后也不错 打电话第二天就来人!

网友(2010-08-22):
很喜欢看“老北京”的帖子,又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谢谢啦。

网友:
你对车床的了解蛮多的,这我想问问你,螺纹的三爪怎样换下来呢?这段时间想换个四爪的,换不了..不知道怎样拆....

网友:
大连的普车操作方面不如沈阳的,床头箱内部简单,类似6136,我还是喜欢沈阳的虽然质量不如以前但还是不错的,我最近买了一台6250挺好的,作工有点粗糙而已

网友:
长见识啦,以前听说沈阳6140最好,从此以后不会相信他是最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车床是哪种?新式还是老式的,老式的是螺纹连接,得把卡盘逆时针松掉以后,像拧螺丝一样拧下来(最后几个圈要注意安全,掉下来会砸伤人或车床导轨);现在的车床大部分是新式快装卡盘,把卡盘后面的六个螺帽拧松,这时被螺帽压紧的法兰盘就可以转动,将它转到螺帽可以穿出的大孔位置,卡盘就可以沿车床导轨往尾座方向直接退出。

网友(点评):
说法正确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速反转,在爪跟导轨之间弄块铁,一冲就松了,然后停机转下来就行了.

楼主(2010-09-22):
呵呵,几天没看这个贴子,还真有不少回复呢。楼上的意见都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他们还是不敢拆下来

网友(2011-04-28):
佩服!看你的贴子很受用,特别是那篇如何买二手车床的,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以后还得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2012-02-05):
我们学校的实训车床全部是大连的,磨床是济六的。

网友(2013-03-07):
楼主在吗?想请教你车床离合器的问题~可以留个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