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里的添加约束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9):
UG里怎么添加约束。如图,怎么使那两个点共点?

楼主:
帮我解决一下啊!
自己顶下贴子。

网友:
选择2点添加共点约束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

网友(2010-12-12):
添加共点约束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1-01-17):
选择约束命令,点击两条线的端点,约束一下就OK

网友:
楼主建议弄本书,如果不知道这个,那你需要知道的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