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0创建模板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9):
UG怎样创建模板啊?就是跟cad那样把图层和线型什么都设置好然后保存,之后每次再新建只需选一下模板就可以.UG弄了半天没弄明白,请高手指点

网友:
模板???( F9 z2 [, e; v5 `1 W
你是指做三维的时候还是出二维的时候?

网友(2010-12-12):
我也想知道啊,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我是把CAD的模板用UG5.0直接打开,修改好后保存,不过出图时要先打开模板,在选择要出图的模型